楼主(2020-06-18):
要求:
1、模拟量输出
2、动作时间30us以下
3、对射
4、检测距离2mm
以前用的山武,现在停产了。想换个厂家
谁知道哪个品牌的传感器能符合的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要求不高 omron keyence 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去官网看看把

网友B:
像欧姆龙,西克,基恩士,图尔克都有你要的,就是价格可能稍高,国产的就用过天津恒源,可以打电话问问

楼主:
欧姆龙的大部分是开关输出,模拟量的只有一款,动作时间不够。

网友C:
KEYENCE 官网上查找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没有找到哇。
模拟量输出,响应时间30us以下。不能同时满足

网友D:
这要求够高的
对射2mm
模拟量输出
30μs

要分辨被检物大小,就不是点光源
如果是分辨有/无就好找了
或者是NG检也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需要检测有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需要检测有无
检测有无,开关量足以
E3NX-FA 高速30μS
光纤探头你在根据需要自己选
2mm的间距可能只有点源可以用了

网友E:
基恩士 威格勒 劳易测 西克啥的。。。都找找,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