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8):
 有人知道TCSMCNAM3M002P : 调试线缆怎么连接atv320吗?我用somove扫描提示无法执行扫描操作。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的somove有没有安装atv320的dtm  如图.创建离线项目..看看弹出窗口里有没有atv320的图标
如果没有.需要添加ATV320的dtm 可以去官网下载.也可以打4008101315-1121 让400给你发一份到邮箱
如果有的话..需要看一下你的通讯设置 选的是第一个modbus
然后这里的串口应该是你通讯线插到电脑之后..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出现的对应的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