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8):
怎样使伺服使能,是设置参数还是通过编程

网友A:
脉冲的用IO信号使能,用通用输出控制,通讯的直接发信号

网友B:
也可以吧伺服设置成上电自动使能的,也可以通过外部端子使能的

网友C:
看具体品牌,三菱的即可以接线也可以通过参数设置。

网友D:
我们这伺服控制使能有通过端子的,有通过网络的。

网友E(2020-08-25):
1. 通过伺服上的按钮,调整参数设定
2. 通过伺服自带的调试软件,与笔记本通信,上是能
3. 通过IO点,接通特定的2个管脚上使能

网友F(2021-04-16):
都不说那个参数吗??就说可以  我晕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没说品牌怎么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