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角转换跳闸

楼主(2020-06-18):
一台37KW的油泵电机,星起动时电流116A,5秒后转换角接就跳断路器。断路器有点小,才40A,不过机器是用了很久的,怀疑是负载有变化,油泵可能有问题了,叫机修去处理,没跟进了。现在的疑问是星形起动电流116A是不是不怎么正常?

网友A:
40A的断路器带37KW的马达,选型是不对的,你可以看马达的制造商铭牌信息,马达的额定电流应该是74A左右。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37KW配40A断路器,啥也不想说了,看看断路器脱扣电流倍数和时间吧

网友D:
先把40A的断路器换成100A的,然后转换成功后在测一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E:
负载可能很轻  启动电流不大   换80-100安开关都可

网友F:
楼主这个40a如果是d型,安装在角型接触器下端做保护还是可以的,关键是你这个断路器安装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G:
空气开关用80A或100A的,主接触器100A的两个.封线接触器1个40A,电缆在30米以内用25平方的以外的话用35平方的!

网友H:
40A开关是小了,不过以前可以正常使用现在跳闸有可能是机械负载阻力增加了,检查机械看看吧(如电机轴承等)。

网友I:
星三角接触器有没有机械互锁?

楼主:
关键词是(机器一直在用),现在才出跳闸问题,说明负载轻的话用40A的断路器也是可以用的。现在想搞明白的是37KW电机星形起动五六秒,速度起来后电流是不是应该降到额定电流以下,现在钳形表量到的电流是116A,是不是说明负载明显增大了?

网友J:
37KW用40A的空开肯定是选型不对,要么就是此空开不会动作。建议楼主逐一排查。先测一测电机,再换80或100的空开,空载启动。

网友K:
你要是怀疑负载问题,可以把联轴器脱开,单独试验电机。

网友L:
2倍额定电流都不到,启动电流正常。只是空开选型太魔性了!

楼主:
电柜的空开是100A的,只是电源空开是40A的。

楼主:
换了个新油泵就没有跳闸了,量过星起动电流140多安,几秒钟降到30多安,星角转换时电流没有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