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砖厂码砖机(夹砖机)变频器参数

楼主(2020-06-18):
(原来的机器烧坏主板了,没参数)就是砖已经成型,要夹起来放到一边码好起来进去烧这个步骤。端子接线图是这样,现场的说有两个频率一个7hz一个45hz(不太清楚)。各位帮我判断一下,或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在没有原控制参数的情况下,只能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维修还原,具体方案是:根据工人和生产车间主管要求的工艺,调整设备参数达到动作要求。
以前我也有过变频器的两速控制需求,设置变频器内部双速参数,用外部两根线输入变频器控制中速和高速切换。

网友B:
买一台一模一样的变频器回来,把原来的主板里的主芯片拆过去。

网友C:
感觉变频器是用英威腾CHF100A系列小功率,这个变频器端子控制接线要结合电路图才能知道每个端子的设置的作用,特别是S1~S5的作用。一般S1,S2启动停止,有用两线制或三线。其它可能是多段速设定。TA AB是记的好象是常闭。PB端子好象接了制动电阻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原机是台达的,我个人认为s1s2应该是45hz的正反转,s3或是7hz的多段数。s4s5s6或是别的定义。我还没去现场调试,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D:
应该是多段速度运行的,具体和车间工人沟通一下工艺就好了

网友E:
先把原接线测绘出来,再找原说明,分析原电路工作性质,在新变频器里设置成对应属性,达到起步运转停逻辑正确,再设置速度段
速度参数试生产一下就有数了

网友F:
估计S1S2正反转,S3~S6共4个其中至少2个对应多段速45Hz及7Hz,剩余2个有可能是故障复位一个,还有一个是第三速度(调试用)或者其它用途就不清楚了,要与工艺方和设备方沟通原工作流程及要求。

网友G:
有说明书就好办,多段速嘛

网友H:
是呢,先做好功课再去动手,不要瞎猜。先搞清楚工艺的需求,在搞清楚变频器的操作。然后再去动手做。

网友I:
画线路,参考小车水平移动变频器的信号设置,PLC发信号,把PLC信号搞通,现场调试。这个一般有正转手动速度,反转手动速度,正转低速,正转高速,反转低速,反转高速,共6个速度端。加减速时间和过流限制都要仔细调,会花点时间的,因为涉及定位精度和产量,要找平衡,要调好还是很需要经验的。注意安全,不要搞溜车了。

楼主:
各位师傅,感谢回复。我已经去把机子调好了,s1s2是正反转,s3s4是45hz,s5是一个7hz,s6是加减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