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粮袋烘干机控制箱,快完工了

楼主(2020-06-19):
做了几天快完工了

网友A:
左下角空置的位置是给PLC安装用的对不?

网友B:
不找人做了,自己就搞定了。
空间小了。

网友C:
嚯,还真够紧凑的,注意温度啊

网友D:
加热控制部分用的接触器控制没用固态吗?

网友E:
有点紧凑。。

网友F:
好紧凑啊!
这空间利用率真高!
还是做得很好的!

网友G:
分路空开也不用几个,这么节约干嘛,遇到接触器触点粘连就麻烦了

网友H:
现场没地方,弄这么紧凑干活不爽

网友I:
用了几天人工成本太高了。

网友J:
接线端子太靠左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