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这程序是自检程序,现在要在这程序前加个时间,比如5S,5S后再启动这个自检程序

网友A:
用M0触点驱动个定时器,再用定时器的触点触发自检程序不就完了?

网友B:
m0 T0 K50
再用T0常开

楼主:
差不多是这个思路。不过这是开机延时,所以M0不行,要用M8000启动T0,再用T0的触点触发自检程序

网友C:
不知道可不可以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可不可以 參考看看~
嗯, 刚试了你这程序,可以达到效果。谢谢~   我另外写了一个程序,也是有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