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FX3S默认状态就能关联X端口。

网友A:
怎么关联?要用屏控制X?

网友B:
还是不习惯用M点呢
概念没有理解清楚

网友C:
只是在在HMI上显示X的状态,没任何问题;
如果你是想在屏上操作X的ON/OFF,就算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使用X点,FX1S用不了,只能用M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FX3S能操作啊,虽然说和物理操作不一样,PLC输入指示灯不显示而已。

网友D:
算了吧,还是用M辅助继电器吧

网友E:
你选的是位元件,触摸屏不能控制PLC输入端口的,指示灯可以

网友F:
如果直接控制Y更牛叉

网友G(2020-09-11):
我1S的也是用X点触摸屏读写正常,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换成m点就搞定了。只是驱动个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