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现今有个小工程是要显示油罐里面的液位和重量的,现在每个罐上装有一个4~20ma的液位传感器,PLC的话我已经买了200SMART加AE08模拟量输入模块,在配置过程中发现,只能选0~20MA,对应的是-27648~27648,,那么我应该怎样标定换算才能计算出罐的实际高度。请教了

网友A:
电流是不带符号位的,0-27648

网友B:
你想要的应该是这个

网友C:
0~20MA对应0~27648,那么4`20MA对应5530~27648;
仅此而已;

网友D:
27648-5530
除以系数,对应你的高度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手册的,可能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需要,我还在找这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功能块是哪里找的大佬,我2,5的版本都找不到这个指令,是自己添加的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大佬,能告诉一下你的库文件都是哪里下载的吗,,西门子官网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完全是官方的,你以后水平高了可以自己写一个封装成库文件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要加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