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Unity Pro 与 Citect SCADA 通过以太网与施耐德通讯问题及解决

一、 Premium PLC 与 UnityPro 通过以太网通讯问题

Unity Pro 是施耐德推出的一套新的 PLC 编程软件,简单来说可以看作之前 PL7 系列软件的升级。但实际上这套软件的功能远比之前的 PL7 强大。虽然两者同属施耐德产品,但在通过以太网通讯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解决如下:

第一: TSX P572634 内置有以太网模块,但默认的 IP 地址未知,所以第一次没有办法与其通讯,关于此问题,施耐德客服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先用串口通讯一次,把 IP 地址下载到 PLC 中去,但这样做一则违背了本文希望只通过以太网通讯的初衷, 二则施耐德专用 USB
转串口的编程电缆需要另外购买。查阅相关施耐德产品资料,得到 Premium PLC 默认的 IP地址为 85.16. *.*,其中最后两位*的部分需要将模块正面印着的 Mac 地址的最后两段从 16 进制转化为 10 进制填充进去,比如说,你的 PLC 的 Mac 最后两段是 2C 3A,转换成 10 进制就是 44 和 58,则 PLC 内置的 IP 地址就是 85.16.44.58 。

第二:在通过以太网与 PLC 通讯时,选择将程序下载到 PLC.传输过程一切正常,但当所有的文件下载完成后, 出现一个 waiting for the end of transfer 的对话框, 停留在界面上不会消失,这时如果不进行操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而如果 cancel,则会自动与 PLC
断开连接。但是,从 PLC 里上载文件的过程是正常的,这说明实际上文件已经传输到 PLC 中了, 反复验证表明, 这个问题源于杀毒软件与 UnityPro 之间的冲突。 在通过以太网与 PLC 通讯时, 卡巴斯基与瑞星杀毒软件都需要先卸载掉 (其它杀毒软件没有验证过) 才能正常通
讯,这一点,可以说是 Unity Pro 这个功能强大的编程软件的一点美中不足。

二、 Citect SCADA 6.0 与 UnityPro 通讯问题及解决

Citect SCADA 是澳大利亚希亚特公司生产的一套监控 组态软件 。虽然拥有与多种 PLC 通讯的强大功能,但在处理与施耐德系列的 PLC 时 CitectSCADA 软件显得很混乱, 在通讯协议的 Schneider,Modicon 和 Telemecanique 三部分中对通讯协议都没有详细说明, TCP/IP 协议的帮助文件则被链接到 Uni-telway 协议下。在升级后的驱动程序帮助中可以找到一个叫 Unite 的协议支持通过以太网与 Premium PLC 通讯,该驱动需要在希亚特官方网站注册 ID 并下载安装。因为帮助文件的问题,安装了之后在协议列表里仍然找不到帮助文件中提到的 Schneider automation 选项。在随软件安装的 Citect Knowledge base 中,另外提供了详细的关于使用 Unite 协议和Premium 通过以太网通讯的问题解决办法。相关内容翻译如下:

UNITE 驱动是在 TCP/IP 下的 Unitelway 协议的一个应用。 它允许 Citect 通过以太网连接与 Premium PLC 通讯。它也允许 Citect 与 Micro PLC 使用 ETZ 模块经过以太网通讯。

下面是使用 ETY 模块与 Premium PLC 通讯的一种解决方案。

使用 PL7 软件,给硬件设置一个合适的 IP 地址和 Xway 地址。在本例中,用 84.0.1.14 的 IP 地址和 1.3 的 Xway 地址(网络号 1,站号 3)。

保证你能使用施耐德的 XIP 驱动与 PLC 通讯, 如果 XIP 不能用, 可能 Citect 也不能通讯。用 XIP 驱动与 PLC 通讯后,就可以设置 Citect 了:运行 IO Express 安装向导。

创建或使用一个现有的 IO 服务器( 1 台电脑只能运行 1 个 IO 服务器)

创建 IO 设备名称(如 “ PremiumETY等)”

选择外部 IO 设备。

现在, 在驱动列表中, 选择 Telemechanique 文件夹并展开, 然后展开 Premium 和 Micro文件夹,并选择以太网( TCP/IP ),选择 Next 。

选择 IP 地址 ,输入 ETY(或 ETZ 模块)的 IP 地址,确保它与 PL7 软件设置的 XIP 地址一致。在端口处输入 502。UNITE 默认使用 502 端口来连接。要选 TCP 协议。点下一步,下一步,然后结束。

在项目管理器中检查端口,板号和 IO 设备列表,应该与下面的相同或类似:
Board Type: TCPIP
Board Address: 0
Port Name: Port1
Port Number:
Port Baud Rate:
Port Data Bits:
Port Stop Bits:
Port Parity:
Port Special Option: -i84.0.1.14 -p502 -t
Unit Name: PremiumETY
Unit Number: 1 (每个 IO 设备都是唯一的)
Unit Address: 1.3.0 (网络号 .站号 .网关)
Unit Protocol: UNITE
Unit Port Name: Port1
Here is an example of a variable tag pointing to %MW1:
Variable Tag Name: MemoryWord1
Data type: Integer
I/O Device Name: PremiumETY
Address: %MW1

在线帮助可以提供 UNITE 驱动支持的数据类型列表。
下一步来给 CitectSCADA 计算机设置网络号,站号和网关,你需要在 Citect.ini 文件中添加下列内容:

[UNITE]
Network=1
Station=1 (网络上的每个设备需要一个独立的站号)
Gate=0
保存 Citect.ini 文件,关闭并重新启动 Citect 软件以使改动的设置生效。打包并编译你的项目。现在,你就可以成功与 Premium 通讯了。

上文中的帮助文档基本上可以解释清楚 Citect SCADA 与 Premium 通讯时必要的设置步骤。除此之外,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1.帮助只提到用 PL7 或 Unity Pro 给 PLC 设置一个适当的 IP 地址和 XWAY address ,但没有说如何设置 .实际上 PL7 和 Unity 的设置也不尽相同, PL7 在设置的时候在硬件配置图上双击 CPU 旁的 ETY 通讯模块,在 Messaging 的选项卡下可以看到 Xay address 和 IP configured 的选项。同时在右边可以看到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 的选项,在下面的Xway address 和 Ip address 里分别填上位监控软件的相关地址, protocol 选择 Unite, Mode选 Multi; 在 Unity 下则需要先配置以太网, 在 Communication 选项下的 network 上点击右键
选择 new network. 选择 Ethernet ,然后再做配置。与 PL7 的不同在于 Unity 的 IP configuration 和 Messaging 是两个不同的选项卡, 在前者下面配置 IP 地址,在后者下面配置 Xway address 和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 这里的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 下面没有
了 protocol 的选项。

2.另外,在上述帮助中提到需要安装 Unity 的 XIPdriver 。要注意在第一次配置 XIP driver 的时候,需要保证以太网卡是连通的,也就是说连接的网线必须是活跃的(两端都需要接好)这样 XIP driver 才能检测出本机的网卡和设置。

3.CitectSCADA 不能从 Premium PLC 中直接读写输入输出变量,而只能读写 PLC 内存变量。而在帮助文件中提到的输入输出的数字量地址可以定义为 %Ir.m.c 和%Qr.m.c 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