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发烫

楼主(2020-06-19):
开关管换了,栅极驱动电阻量上去是对的,也换了,陆陆续续把3844和周边电容也换了,RCD回路尽管测量没问题也换了,最后把负载全去掉,只接+15V 和5V,它还是发烫!工作频率28K,也是正常,各电压也是正常!输出波形也是跟正常机器差不多,搞不懂了!

网友A:
这个样子的话,就剩变压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也换了...

网友B:
再换个开关管试试呢

网友C:
与开关管的参数(比如放大倍数)也有一定的关系。供参考

网友D:
关键发烫是多烫,好的是不是也这么烫

楼主:
烫到手指按不住,温度是开关电源启震逐步升高!正常机器手放上去没什么感觉!

网友E:
工作频率28KHz。。。。正常应该是多少?
按照描述,RCD换了,变压器换了,负载脱了,芯片换了,电解换了。。。开关管应该换了试一下。
问题是,频率的正常与否如何确认?
过去修一个西威变频器开关电源的过程中,学习了一下384X芯片的手册,有几个频率的计算公式。参考一下吧。

网友F:
用示波器查一下开关管的驱动信号,修过一次开关电源,也是开关管发烫,最后发现是驱动放大的三极管并联的稳压二极管坏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728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找台ABB的对比一下就确定了.. 我现在只能怀疑买的MOS管有问题,再买几个回来试试!栅极驱动波形跟正常机器一样的,没发现异常!

网友G:
旧主板上拆点备用,好用又便宜关键是真货,

网友H:
应该静下心来,维修最忌讳的是急躁烦恼,发烫说明开关管过载了,在换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I:
ACS550开关管在正常待机情况下几乎没有温升。不知原故障是什么?如果炸机等可能是线路板层间击穿漏电。栅极驱动电阻R37没变值,又更换了,那么R151和V54检查了没?开关管发射机采样电阻上的波形如何?估算下电流,或在5V,15V电路串接电流表看是否板层漏电所致。吸收回路二极管是否也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去哪了,好久没看到你了!V54拆下来量正常的,R151也正常!RCD不发热!原故障是炸机了,驱动就坏了一个TVS管,启动一看动态电压,波形都对,还以为捡了个便宜,没想到断电时习惯性摸一下开关管,烫的很!回头看看发射极采样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K:
如果是买的备件,可能都是拆机件,不是新的元器件。所以有问题也正常。

网友I:
回复 楼主:
现在在贵州一家厂子做设备管理,比较忙来的少了,你最好想办法查一下15V的电流,极有可能线路板板层间被击穿了,550、510的机器炸机最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L:
散热器螺丝松了吗  ?

网友M:
查一下电源芯片周围的贴片电容有没有坏了,炸机容易损坏层间绝缘,也会损坏电源芯片周围的小贴片电容。

网友N:
平时经常看到有大神在回贴时问 有示波器吗 有示波器吗 -非示波器不可 楼主为什么不发个波上来 请教大神们如何分析 咱也可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J:
15V电流 空载35ma带主板120ma 变压器初级绕组22ma,互感器拆了的,

网友O:
建议观测开关管工作电流,如果电流偏大,存在过载故障;如果电流不大,有可能为欠激励现象,使开关管由开关区进入了放大区,重点检测RG电阻有无变大,G\S端有无漏电,G、S波形是否正常。
正常空载电流小于百毫安。
停电摸下有无同时发烫的器件,若有(如吸收回路二极管或电容,整流二极管等),为故障元件。

网友P:
建议你把V54 (1N4148)换掉

楼主:
填个坑!实在没办法,找同行修了一下,依然发烫,打电话给同行,他说在他那测试温度正常。。。看痕迹他也没动过我更换的元件以外的东西,然后做了2个动作,开关管搬了位置对应散热器孔位,固定到散热器上,然后开关管温度正常了!其次感觉上电瞬间,开关电源启震工作的时候声音不够悦耳(不好描述,对比其他正常机器),难道我出现幻觉了?明明记得以前维修的那些板子,不加开关管散热片,空板试机它也没那么大温升的!之前没发出去前测试,无论GS波形,各点电压,开关管电流,15V电流都正常,但确实没加散热片!

网友Q:
其实
大件的零件都代换,那么电阻电容也要换下
我就这样一个个换,修好一台不知二手还是三手的机

网友R:
开关管是不是有问题。我有一次在某宝买新的mos管,就是假的。怎么都不行。后来买拆机件好了。

网友S:
可以查查吸收回路,或者是开关管不良,找个正常的板子把开关管拆掉换过来试试

网友T:
我曾经修过一台电源炸机的变频器,将坏件更换后,电压正常,但开关管发烫,幸好手头有一块一摸一样的好板子,一点点对比,最后发现一个贴片电容表面看着没事,实际已经裂开了,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O(2020-07-21):
漏装散热片? 开关管加散热片还是必要的。

网友U(2023-07-23):
我也碰到相同情况,连续换了三个新买的开关管K3747都发烫,实在没办法从旧设备上拆了一个K3747就正常了。应该是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U:
换新买的K2225也正常,不烫手!

网友V:
不仅是淘宝上其他的方买的MOS管假货也挺多的,一般都买全新的。同样也中踩过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