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施耐德ATV71 15KW,上电报警电机短路SCF1,求助各位师傅

楼主(2020-06-19):
如题,上电报警SCF1,更换了VAC互感器,无效;测量静态驱动电压正常;更换控制板无效;因厚厚防腐涂层,驱动电路和驱动光耦大体测量了一下未发现异常,有没有相关经验的老师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另外,这个机器的霍尔元件控制端是三个管脚,我测量了一下,好像就是±15v和地,它是怎么工作的?没怎么搞清楚呢??
另外,驱动电容测量未发现异常,已经全部更换了。

网友A:
模块测量了没有,模块压接松动也会引起该故障,检查一下

楼主:
模块也会造成此故障??模块测量正常,模块管脚有轻度腐蚀,已经处理了,单板试机会报警此故障吗?谢谢

网友B:
诊断里面有个IGBT测试,先诊断下IGBT模块,这个故障从检测电路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