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PLC型号SMART200  SR20,软件版本V2.04
smart200用485通讯读取变频器输出电流,存储于VW0内,由于输出电流波动较大,希望能将此值滤波,
我一直玩的三菱和仿三菱,没玩过西门子,
三菱的方式,用SFR指令,将vw0内的值循环写入VW100~VW109内,再将VW100~VW109内的值累加,再除以10
西门子没找到传字的位移指令,也没找到累加指令,求助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型号SMART200  SR20,软件版本V2.04
smart200用485通讯读取变频器输出电流,存储于VW0内,由于输出电流波动较大,希望能将此值滤波,
我一直玩的三菱和仿三菱,没玩过西门子,
三菱的方式,用SFR指令,将vw0内的值循环写入VW100~VW109内,再将VW100~VW109内的值累加,再除以10
西门子没找到传字的位移指令,也没找到累加指令,求助解决方法

每次VW0+VW100=VW100,10次后VW100除以10。

不需要位移指令。

另外,你确认VW中能放10次的模拟量值而不溢出?

网友B:
这里其实有2个问题,1是纯碎讨西门子plc求平均值的编程问题。2是变频器输出电流波动为什么大的问题,乃至于需要强行平滑处理,是通讯干扰问题还是变频器显示电流就波动很大?如果确实变频器显示就波动很大,那工艺及传动机构是否有其它未发现的异常?一般变频器常规应用电流波动都不至于太离谱,感觉强行平滑处理仅是治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用英威腾PLC做的一个取平均数程序,大概就是需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西门子没找到相应的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设备是绳锯机,绳锯是锯齿状的,所以在工作的时候,电流波动会比较大,只能在程序里面强行滤波

楼主:
英威腾滤波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设备是绳锯机,绳锯是锯齿状的,所以在工作的时候,电流波动会比较大,只能在程序里面强行滤波
--------------
赞同2楼的.不知道强行滤波的意义.
----------------------------
所谓滑动平均(窗口).
比如10次,采集数vw0,记录数vw1~vw10,平均数vw11.指针vw12.vw12从1到10,把vw0存到vw[vw12],vw11=和/10.
和移出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和也是一个麻烦事,西门子没找到多个数去和的指令

网友B:
先入的先出,动态求某时段平均值,几年前我曾经用西门子200系列设计过,是求主变功率15分钟滑动最大需量的,求出该值再做其它后续处理,整个试验是成功的,具体编程也忘了当时只是玩玩。

网友B:
可参考本论坛贴,其中部分编程与你的要求相识。
http://m.gkong.com/bbs/452450.as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和也是一个麻烦事,西门子没找到多个数去和的指令

那没办法.没有人因为这一点小事去换plc的.谁的求和都是几条指令合成的,你大可以编个自己的指令或者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玩习惯了日系,转过头来玩欧系,很难受,很多时候容易钻牛角尖里面,这个设备又是客户制定西门子,所以现在需要到处查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设备需要参考1#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来决定2#变频器(进给)的速度,负载大就进给慢,负载小就进给快;
如果1#变频器反馈的电流波动太大的话,行走也会时快时慢,然后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