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请高手指点 三菱F740-7.5K变频器上电显示E.UVT欠压 ,偶尔可以正常运行,请问是哪个元件坏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运行中变频器的状态和当时的工况多描述一下兴许有人能帮到你。。。

网友B:
看到您的提问三菱F740-7.5K变频器上电显示E.UVT欠压,最近接收一台F700系列变频器90KW上电显示E.UVT故障,从直流母线电源端通过几个电阻降压到主板M6230IFP,通过对比发现OI2光耦工作不正常,手里有一套板子,上电对比测试发现的问题,现将参数做记录以备后用,直接上电R0 TO端,检测M6230IFP各脚电压,CON9的3脚是电源地,OI10不要短接,IC1的各脚电压为1.0.06V;2.1.423V;3.2.919V;4.0.009V;5.2.056V;6.5.38V;7.0.226V;8.8.99V;9.5.38V;10.0V;11.10.22V;12.1.311V;13.1.194V;14.5.04V;15.1.194V;16.2.511;17.3.573V;18.2.078V;19.0V;20.0V,以上电压是在正常状态下的各脚电压,OI1的2.3脚1.523V;OI2的2.3脚0.07V;5.6脚5V;OI3的56脚4.2V;OI4,OI5,OI6的56脚0V;以上测试结果仅供参考,可以根据各脚电压进行分析,找到故障。

楼主(2020-10-23):
62301和光电都有有换过,母线过来的分压电阻都正常,好像是其他ic内部电路故障,而ic类似走总线和cpu通讯

网友C(2024-10-21):
学习,真好有一台报uvt

网友C:
接上贴:
   昨天再次检修一台放久了的三菱F740-7.5,上电出现E.UVT,根据咸老师的图集上的提示测量M62301FP各脚电压正常,测量2、3、5脚有矩形波,检修陷入困难。再看网上资料,发现几个通讯光耦极其重要,测得图中OI4(借用图和机器上的标号不一样,以下类同)2、3脚间只有0.5V,其余几个光耦2、3脚在1.3V左右,明显异常,用示波器观看波形幅度不足,断电测R75为40欧左右,判断为该电阻并联的瓷片电容漏电,焊下测量,果然。再上电试机,机器运行正常。

网友D(2025-01-09):
引用 网友C:
接上贴:
   昨天再次检修一台放久了的三菱F740-7.5,上电出现E.UVT,根据咸老师的图集上的提示测量M62301FP各脚电压正常,测量2、3、5脚有矩形波,检修陷入困难。再看网上资料,发现几个通讯光耦极其重要,测得图中OI4(借用图和机器上的标号不一样,以下类同)2、3脚间只有0.5V,其余几个光耦2、3脚在1.3V左右,明显异常,用示波器观看波形幅度不足,断电测R75为40欧左右,判断为该电阻并联的瓷片电容漏电,焊下测量,果然。再上电试机,机器运行正常。

我今晚也遇到UvT了搞了一晚了还是不行,953.10393.6230.1093都快换完了都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