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有段时间以来,我没有上网发帖,原因是:我觉得黔驴技穷,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就一直沉默,时间久了,有了一点写点什么的愿望。一点小小心得与感悟与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变频器炸机】。
 根据我多年的实践与学习,俺觉得变频器炸机,无非就两种状态:一 变频器上电炸机。二 变频器运行中炸机。上电炸机又分两种情况:1 变频器长期不用。2 变器使用时间长 内部器件老化 尤其是电容老化 线路板故障 环境因素【灰尘 静电】。再就是运行中炸机,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比如变频器使用时间久了 元器件老化了 模块质量问题了 驱动板损坏了。。。但基本上分:1 外部原因。二 内部原因。
外部原因:比如电网电压波动 忽高忽低,负载电流大 负载短路,干扰。说到干扰,主要是谐波干扰,这个问题时变频器无故炸机的潜在原因,必须引起重视,又比如,变频器现场有中频炉以及中频设备运行,有功率补賞 整流设备投入切出,有大的设备启动 停止操作,电机故障 机械故障,进水 进异物 雷击。。。这些都是基本原因。内部原因:就是变频器自身原因引起的炸机:比如电解电容老化 容量减少 流泪 鼓包 质量及特性变差,驱动电路问题 功率器件问题 开关电源问题 整流或逆变模块问题,过电流 过电压 过热 都可能引起炸机
 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像以上问题你把变频器修好了,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找到确切云因,不再让变频器炸机,起码一段时间内变频器不炸机,不然对不起用户 你也对不起自己,客户对你的印象也会打折扣。至于如何处理这类问题暂时不说。
 说带这,不知大家有什么感觉,或者有什么要说的。我认为静电问题 干扰问题,这两个问题,易引起大家的忽视,有时根本就想不到或不上这方面想。我深有体会,在实践中有血的教训你也有一点小小的经验积累。我认为维修变频器,不是简单的把变频器修好就成了 而是要找到变频器损坏的原因才能算成功,欢迎大家讨论,并批评指导。

网友A:
变频器炸机?我遇到的就是变频器放置的时间太长了,好几年,而且是旧的,忽略了,直接上电,当场就炸了。炸的是直流目线上的元件。还有,环境温度太高了,变频器连续工作,炸了。仅此。

网友B:
变频器炸鸡,进线接错位置,基本上送电开运行就会炸模块,接线没错,正常运行,电机低速运行偶尔报过流,转高速突然炸鸡,基本上是电机线圈内部短路,但不严重,同时还伴有轴承问题

网友C:
应该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元器件老化性能不稳定,其二是连接不良,形成大的接触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