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电机接线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0-06-19):
各位大神,第1.
如图所示。红,黑,白,绿分别对应驱动器上哪个接线桩?电机型号为HC-KFS43.
第2.伺服器输入有3相和单相之分,是否都可以驱动伺服电机?我在家没有三相电,只能通单相。

网友A:
这是老型号了,对应MR-J2S的驱动器
红白黑应该是对应到驱动器上的RST,这个手册中有说明
这个400W的,驱动器可以接单相电。

网友A:
只看到电机,驱动器有吗,外部电源是接到驱动器上的。

网友B:
750W及以下是可以接单相AC220V,也可以接三相AC220V;你的是400W,可以单相AC220V工作;
电机U V W本来是有个插头的,相序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插头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能否帮我看看各种颜色各对应哪个编号?

网友A:
手册中的图

网友A:
对应的引脚

网友C:
此类问题用户手册中一般都会有介绍的,请仔细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