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学点控制

楼主(2020-06-19):
 前段时间给客户搞了一个小控制。就是一个窑炉进料【变频器控制】。要求与温度控制联系起来。就是料是湿的,随着进料增多,窑炉【烘干】进口的管道内部温度降低,这是要求温度不要下降太快,要让温度上升,进料减慢。及要求进口温度维持在一个合适范围内,或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即进料速度保持在一个小范围内,而不要波动太大。
原控制是用一个0-500度 的PT100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外接24V电源,产生一个4-20 MA的电流信号给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内置PID控制。客户反映不好用。
 我给他改造了一下,即用一个智能单回路测控仪【万能输入】 四回路输出【继电器输出】,一个4-20MA 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即采用多段速加主速控制,设两个速度:上限  上上限【 一速 二速】。16与17闭合 上限【AH】一速。14与15 闭合 上上限【AHH】二速。15与16短接。接变频器的MI3 MI4 DCM。MI3与DCM闭合 1速。MI3 MI4与DCM同时闭合 2速。16与15短接接DCM。另外设一主速 采用面板电位器调速 0-50HZ可调。
台达变频器 02.00:4面板电位器。02.01:0面板控制。温度变送器改在一下,即将变送器的输出红线拆下改接PT100的红线位置,蓝线拆下改接PT100的绿线 两根绿线短接,红线另一端接单回路测控仪的8端子 兰线接6端子,6端子与5端子短接。MI3接接单回路控制仪的16端子【上限 】,MI4接单回路控制仪的14端子【上上限】,15与16短接接DCM。另外设一个变频器输出频率上限 下限,不需要很高转速。根据情况设置。01.07 上限。01.08 下限。

网友A:
其实,内置的PID完全可以胜任,只不过是没有调整好参数而已。如果是高手,不回去改原方案,而是在原方案基础上采取措施满足使用需求。学控制技术和用控制技术,就是这么做才长本事呢。事事都用自己熟悉的去搞,也是会被局限的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