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9):
很久没有用信捷PLC了,最近有一个小项目,用了一个XC3-24t的小plc,程序写好了,试机,发现没有任何报错,就是轴动不了,把我气的半死,到处找原因,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单独写程序,先写一个手动正反转,用的相对指令,实验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程序里面我又加了一行绝对定位指令,没有触发,结果就是轴动不了,发现现在这个plc,只能存在一种发脉冲的指令,不然就回不动作,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气的我半死,开始还以为我写程序有问题,没有想到是这样的问题,就算有问题,你直接报错呀!

网友A:
相对定位、绝对定位指令不能在同一个程序中?
三菱的FX是可以同时用的。

网友B:
信捷技术支持小姐姐下班后跟男朋友说,气死我了,有手册不仔细看,还抱怨。

网友C:
如果我用也会犯这个错误,说实在话,遇到一个新PLC很少会仔细去看这些手册的,除非遇到像楼主这样的问题才会再去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捷技术支持小姐姐下班后跟男朋友说,气死我了,有手册不仔细看,还抱怨。

我是一个相对一个绝对指令

楼主:
昨天图片上传,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捷技术支持小姐姐下班后跟男朋友说,气死我了,有手册不仔细看,还抱怨。

这是图片,昨天没有上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用也会犯这个错误,说实在话,遇到一个新PLC很少会仔细去看这些手册的,除非遇到像楼主这样的问题才会再去查手册
这个问题我使用是就知道,但是一个相对于一个绝对难道不能同时存在?

网友B:
1.同一个Y输出(明显不管是绝对还是相对了)

2.两条或以上。

感谢你父亲节让我又多赚了1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同一个Y输出(明显不管是绝对还是相对了)

2.两条或以上。

感谢你父亲节让我又多赚了1分

现在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D:
三菱早期FX产品也是不能多次使用定位脉冲输出指令,后来才改进的

网友E(2020-12-19):
论 项目前看手册的重要性,以及看手册仔细程度的重要性 ,,哈哈哈

网友F:
楼主用步进梯形图试试。

网友G(2021-05-29):
手册说的很明白了,不能同时存在两条脉冲指令,不触发也不行,会存在双线圈问题的,之前用XC3也是这个问题,XD的就没事了,所以,不是太苛刻成本的话,还是用XD的吧,而且XC3的速度也慢,就几百步的程序,扫描时间能到好几ms

网友H:
每个脉冲指令你要用流程隔开

网友I:
小白又很好的上了一课。谢谢

网友J:
XD的好像可以?

网友K:
不对啊,那手动正反又可以?不是在同一主程序吗?老实说,前两天搞一个xdm30t4一体机也被搞惨了…气得差点没吐血!

网友L(2021-07-15):
我这个程序可以运行呀!正反转没问题,PLC是FX1S的。我是新手,有点困惑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