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秒,PLC对接近开关反应不过来?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2020-06-20):
300行的小程序,国产Fx1N。
往返小车,x6为起点,到x7返回(x7为长行程气缸上某个位置)。x7为干簧管式的接近开关,线速约2米每秒。
小车经过x7,PLC上的指示灯有闪一下。
慢速时正常。
0v接条软线,扫过x7都正常(各个相关Y断电)。

网友A:
应该是开关响应速度不够吧 或者用脉冲捕捉功能

网友B:
2M/S的速度。先考虑干簧管能接通不。

网友C:
能否考虑用中断的办法,或使用高速计算器,比较超过某值就认为输入有效之后复位处理。
或者增加档铁长度,且可以前后调整,以迁就plc的IO刷新时间

网友D:
PLC灯闪一下说明干簧管问题不大。
用中断试试

网友E:
接通时间太短了,用中断或高速计算器.

网友B:
国产的FX1N,很多不支持高速脉冲输入。需要跟卖家确认

网友F:
几个方面都可以试试
可以把信号输入滤波器的时间调短一点,提高输入相应速度。
气缸的往返行程有很大的弹性,即使到达限位,立即停止,气缸仍然会多走,要增加限位的宽度,延长X7的信号响应时间。
程序方面,可以用 X7 置位 M100,再用M100取调用子程序。 这样会更可靠!

楼主:
目前想起:X7的灯快且不够亮。换个霍尔的试试。

网友G:
这个你计算一下脉冲频率,普通扫描周期按照1mS计算,还有IO刷新最少应该3mS,也就是最高250Hz估计是极限,加上国产仿冒产品,性能再降到40%,所以100Hz顶天了

网友H:
要看一下是传感器反应不过来,还是PLC的输入口反应过来,再后面是PLC扫描周期太长了。一般传感器反应是时间是1MS,PLC隔离型输入口反应时间是0.05MS,PLC扫描周期如果也是1MS,那就就算一下2000MM/S,接近开关感应区域是3mm,接触时间是3/2000  MS  也就是1.5MS  ,如果按我设的反应时间,那是2.05MS,接触时间 小于反就时间,自然反应还过来。

实际上的各元件的反应时间,要楼主看下元件说明书。再计算。看那个环节上能减点时间。

网友I:
不用想了,除非你的检测是安装在气缸的进出的极限位,问题来了,气缸你搞这么高的速度干嘛啊,你要这么高的往返速度,建议你考虑其他的机械方式

网友J:
取消X7,直接用延时

网友K:
降低输入滤波时间,如果到最低都还不行就说明扫描速度不够或者硬件支持不了。用中断吧。

楼主:
用了霍尔也不行,是程序结构问题了。
降到0.5米/秒可行,可接受。先用着。
有空再改用中断。
非常感谢诸位无私指导。

网友L:
使用输入中断,不然距离不准,或者丢失

网友M:
机械结构上加大小车的感应片,0.5秒可行,感应片加一倍,0.25秒也可行,另一种的就是用高速感应器,PLC接高速计数点输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