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0):
欧姆龙伺服选型时,H标记代表 直流200增量式编码器 (驱动器电源电压和编码器类型)
C标记代表什么啊
具体的区分R88M-1L2K030C-BS2 和R88M-1L2K030H-BS2的区别也可以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C-H 明显的排行
你确定在同本资料看到的,确定H买到的不是库存或二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资料了。
-H是200V增量编码器
-C是400V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H是增量的
C是绝对值的
注意配合使用的电机,个人建议如果总电使用的380V的还是使用C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