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7寸触摸屏选择,与PLC连接用

楼主(2020-06-20):
在售的7寸触摸屏是这几款,不知道哪款比较好用,性价比高点?

网友A:
一般的使用TK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B:
TK是最简易也是最便宜的,要求高点可以选MT6071IE;

网友C:
普通应用是TK6071IP或者IQ

网友D:
如果是一屏多机使用以太网连接就选用MT6071iE好,单屏单机用TK6071IP或者IQ就OK。

网友B:
使用以太网连接要MT8071IE,带网口的;
MT6071IE也是没有网口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谢谢~~~

网友E:
我建议选择最后一款
价格差异是有些,但是好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C:
TK6071iQ就是垃圾——那个U盘传输程序有时可以有时发神经不能传输程序,而且没有直接下载的接口只能U盘,我是不会选用这种垃圾

网友G:
MT的虽然贵点但是用起来比tk好,在价格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还是应该选功能多的,个人建议。

网友H:
带网口的是MT8071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