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显示器读取问题

楼主(2020-06-20):
那位大师用过这种文本,可以读取吗?还是说要用图4这种专用线

网友A:
没密码可以上传的;
有专用的RS232通讯线;

网友B:
可以上传,但一般都会加密的。

网友A:
这是RS232接口的下载线;

网友C:
可以自己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密码,已经完成,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完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