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0):
各位大神麻烦知道的给看下,以前的工控机要坏了,换了一台新工控机,CP5611通讯卡安装上,用STEP7连接PLC没有问题,但是打开应用程序就一直连接不上PLC,端口都设置了,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ip地址设对了嘛
用profibus线能连嘛

网友B:
CP5611通讯卡在WIN7系统下,好像只支持32位操作系统,看下系统是不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