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1):
台达VFGD150E43A变频器霍尔供电正18v和负13v不知正常不,霍尔一般±对称供电!这个十18v一边给霍尔供电,一边给2842供电

楼主:
谁修过这款变频器?

网友A:
真没见过台达这种变频器,不知道是不是型号写错了!

楼主:
VFD-150E43A

网友B:
运放的不对称供电是可以的,只要输入信号电压范围不超过供电电压范围,即不影响输出的。
见过+15V和-10V非对称供电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如果确定开关电源没有问题,不对称供电应该是可以的。
但最近修一台力普LP2000型机器,发现脱机检测时,因-15V空载导致升高至-27V,超过运放供电极限而造成损坏。在-15V滤波电容两端并联2k3W负载电阻,-15V电源电压才归于正常。

网友C:
这款台达E系列是微小型变频器,功率最大是3.7KW,本人也维修过几台,我可以肯定电流传感器供电电压是+15V和-15V的双电源!本人使用示波表测试+15V和-15V,使用M47型万用表(10前价格120多元)测量是+14.5V和-14.5V,楼主的情况,电路有问题!另外万用表的黑表棒一定要找准测试点!

楼主:
我这台是15kw的,我找了一台型号一样的,测了电压如咸老师所说是不对称的!

楼主:
台达这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D(2022-12-12):
老铁,你的变频器修好了吗?我现在修的变频器,电源现象和你的一样,也是 +18V , -12.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