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导轨和接线排 大家布线的时候是怎么确定中间位置的?

楼主(2020-06-21):
目测的话偶尔装出来是歪歪斜斜的尤其是长导轨

网友A:
新代系统,斜床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司机

网友B:
纯手工制作,很正常。车床出来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C:
嗨,楼主是做数控机床控制柜的吗?我以前做过数控机床线路的

网友D:
是指左右排列居中吗?事先规划好就是了

网友E:
用尺子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指左右排列居中吗?事先规划好就是了
U型导轨 上下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尺子量呀
每次都用尺子量,有点麻烦 不知道有没有专用工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尺子量呀
每次都用尺子量,有点麻烦 不知道有没有专用工具。
如果能提前知道位置的话,可以在做钣金时就打好孔呀,这样更省事

网友D:
眼睛就是尺子

网友F:
可以先画出布局图,标好点位尺寸,加工回来直接安装就好!

网友G:
眼睛瞄过去多多少少会有点倾斜。要想准确就尺子量吧,感觉还好。新代的系统,主轴是INVT DSV200的吧。看输入信号机床是排刀架的

网友H:
如果不是批量的就是用尺量吧!
批量的就是打样后直接定位打孔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