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程序

楼主(2020-06-21):
一个软启动器带12个电动机,

网友A: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网友B:
实际应用中,这样的系统的可靠性有评估过么,换我是不敢接这样的项目

网友C:
那就继电器切换吧。

楼主:
我们厂里现在用的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又一个改造项目,说的是用按纽的,星三角,浪费电缆线,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嘛

网友E:
这种十年前很常见啊,现在的都是用变频器,而且也不做工频转换了,基本都是1对1的。
大概是因为现在变频器便宜了。

网友F:
如果是上百KW也用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软启动器带12个电动机,
应该是分别启动吧
没软起会吧,再把软起加进去

楼主:
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H:
张嘴,饭(S)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