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1):
文本显示器与松下plc.换了文本寄存器设定值不行,其它可以请教师父们为什么

网友A:
文本程序恐怕与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B:
自己猜地址呢,对应源程序监控数据。

楼主:
好用了,每次数据线拔一下插上通电数据显示不一样,如果自己设定数值显示就正常,显示几万的数值就不正常。

网友B:
16位 32位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