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1000变频器和欧姆龙V1000变频器的关系

楼主(2020-06-21):
各位大神,如图所示,这两款变频器貌似外形一样。是不是欧姆龙被安川收购了?

网友A:
呵呵;是安川给OMRON代工的;
10几年前就开始这种合作;
当时OMRON的3G3EV就是安川的VS MINI;

网友B:
欧姆龙的V1000没用过,安川的倒是用的多

网友C:
安川代加工欧姆龙,外观说明书都一样
我觉得代加工可以,但是也要改一下外观呀。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外壳一样,就LOGO不一样,拆开看线路板就有安川的LOGO了。

网友E(2020-12-09):
omron 是为了产品多元化,有很多东西都是找别人代工的。说白了,就是卖omron的牌子。选择自动化产品还是选择专业厂家,虽然贵点,但质量杠杠的。omron本人使用了很多产品,例如:温控器(非常棒)plc 热电对 光纤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 近接传感器 。。。。。在大连地区omron售后就是个摆设,比基恩士差多了。所以本人自动化改造经常选基恩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