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种驱动单板运行屏蔽办法

楼主(2020-06-21):
m57962l 屏蔽方法,有知道的吗 神源变频器!

网友A:
.......不是一样原理!对于懒得查资料的人来说,你用模拟IGBT在线的办法吧!把驱动线插上,主回路不加电,随便你折腾!主回路再接个调压电源,还能测整个逆变部分不用担心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样原理!对于懒得查资料的人来说,你用模拟IGBT在线的办法吧!把驱动线插上,主回路不加电,随便你折腾!主回路再接个调压电源,还能测整个逆变部分不用担心炸机!
谢谢,模块炸掉了,要不然我明天焊几个单管试试可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变通一下嘛!
短接b c 和e f这总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通一下嘛!
短接b c 和e f这总简单吧
这两点可以直接短接吗,?还是要用多大阻值的电阻短接?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接短接

网友B:
还有厚膜电路这种落后工艺,不予置评

网友C:
厚膜旁边的四角光耦可以尝试屏蔽下

网友D:
所有驱动电路的屏蔽方法都是一样的,找到上图中的E\F点短接即可。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E:
M57962的(1)脚监测电压,外接整流二极管负极短接就可以。

网友F:
小白问下    屏蔽驱动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请问短接B.C E.F 不是就吧PN短接了吗,那PN通直流电不是短路了吗,求教,一直没搞懂这个屏蔽方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屏蔽报警的目的是单板测试驱动,IGBT根本就没接或者接了母线没加电!母线有电的情况下不要拿万用表去戳驱动接口,很容易砰...
当然有部分机器VCE检测从电路板的母线P取信号,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网友H:
原来是曾是熟悉的57962 直接把1对IGBT的中点(也就是上管得E下管得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