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2):
一个朋友的设备,功能是三个直线轴和一个旋转轴,多个点位控制,两轴直线插补,没有其他外部功能。
给他推荐了两种控制方案:
1.经济型的数控系统,不需要开发,点位通过CNC程序修改方便快捷,直线圆弧全部支持,多程序调用,价格稍高;
2.信捷XDM系列配国产触摸屏,硬件价格便宜,需要开发,关键是轨迹调整麻烦。
这点在做之前就再三确认过轨迹不改而且客户没有轨迹上的要求,我们做成啥样就啥样。
于是就这样愉快了定下了第2种方案,开始入坑了。

STEP1
程序写好了,开始调轨迹了。因为点位太多,就先用CAD取点吧。
实际是一个六边形,第一次做的轨迹图:

为了取点又得上CAD和EXCEL了,这次轻车熟路了。
1.选取需要用到的点位,点击工具--元素属性,拷贝得到需要的元素;
2.打开EXCEL,把拷贝的内容粘贴到EXCEL中,数据---筛选---选中本sheet---筛选出我们需要的圆心坐标;
3.EXCEL里面分列出X,Y坐标值,X100转化成整数;
4.X坐标整理到1列,Y坐标整理到1列,方便配方使用,Z轴和A轴也要预留。

数据整理完成,发现数据不像其他家PLC可以直接批量复制粘贴,
咨询了官方小姐姐答复只有自由监控可以直接输入32位数据,但是不支持批量
没办法,辛苦一次吧,花了好多个小时一个个把数据输入自由监控表格,输完头昏眼花了。

数据输完Z轴抬高,空跑看起来没啥问题。
观察了一下六边形的结构,拐角碍事,为了避障加上了圆弧插补,直线和圆弧交替运行。

STEP2
第二天发现第一个轨迹图中间部分重叠太多,要换轨迹,心想这样要完了,又是几个小时没了。

重来一遍,我的头我的眼啊

还好这次提前发现了CAD和实际工件尺寸不一致,及时修正了图纸,不然要来第三遍了,想想就害怕。

这次实际跑了,发现尺寸对不上啊,随便一跑,从左到右和从前到后的Z轴都差十几mm,因为民用且不是正式的安装台面的原因忍了。
后来客户过来预验收,提出了轨迹太单一,要无序多样的,我的天

有问题了,要解决啊,想想还是不能用CAD了,换成示教的方式读取坐标值吧,不然再来搞数据要搞死了。

STEP3
经过俺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到完美的解决方案,当时都好佩服自己
控制方式:表号+步号+位号。所有位置通过示教读取,避开CAD。
表号代表不同的轨迹图;步号代表轨迹中一步,其中用来存放位号;位号是预定义的点位,对应相应的坐标值;
以上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任意两点间是有角度的,这个角度引起的干涉会导致机械碰撞;
增加内圈和外圈的点位,解决了以下几个难点:
1.两点斜角机械碰撞的问题;
2.长距离斜角共线示教困难的问题;
3.无序轨迹可以完美实现了。

所有点位只对一次,再也不怕改轨迹了,随便来

再补几张痛苦的时刻吧

网友A:
哦,痛苦的时刻,应该是前几天说的批量数据挨个录入吧

网友B:
感觉这个可以用FOR循环做啊,上面一半循环加,下面循环减,只要输入循环递增值就行了,说说而已啊,咱不懂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痛苦的时刻,应该是前几天说的批量数据挨个录入吧

是的,这样的操作快崩溃了,哎,其他家的PLC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经典

看着那么多数值,好多次想要放弃了,还好抗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可以用FOR循环做啊,上面一半循环加,下面循环减,只要输入循环递增值就行了,说说而已啊,咱不懂的哦

问题是坐标位置的输入。这个CAD图和实际是不一样的,包括实际安装都有很多问题,尺寸和理论数值对不上的。

楼主:
通过这次脱坑总结了一个经验:
不怕客户提需求,就怕客户不提需求,这种情况通常都是被坑死的,绕道为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这次脱坑总结了一个经验:
不怕客户提需求,就怕客户不提需求,这种情况通常都是被坑死的,绕道为妙。
经常碰到,刚开始说没要求,随便搞搞,搞完后又提一点点要求,送到现场调试好之后又提要求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一点一点又一点,最后发现最初做的东西都不能用了。

网友F:
就怕客户说没要求

网友C:
不提要求都是不太懂得,然后试错

网友G:
小工程可以口头提,小打小闹也就是修修补补,不至于伤筋动骨。
但是大工程就不行了,白纸黑字合同上说清楚,否者这样改那样改,一旦硬件架构伤筋动骨,选型和当初的要求不匹配,那提要求挖出来的大坑需要填的钱谁给?所以大工程有规范,小工程长心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工程可以口头提,小打小闹也就是修修补补,不至于伤筋动骨。
但是大工程就不行了,白纸黑字合同上说清楚,否者这样改那样改,一旦硬件架构伤筋动骨,选型和当初的要求不匹配,那提要求挖出来的大坑需要填的钱谁给?所以大工程有规范,小工程长心眼。

小工程也不能随意,被搞怕了,还特别是熟人的,又不好拒绝。
特别是经常在外面跑的,今天想到一点让你过来改,明天又想到一点让你过来改,
因为这么点儿事情来回跑,耽误事情浪费精力。

网友H:
估计客户也不懂,以为简单。

网友I:
跟人生的成长经历是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就怕客户说没要求
谈的不一定是有需求的人,有需求的后续介入也有可能

网友K(2020-08-17):
楼主,怎么弄的示教模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弄的示教模式,谢谢。

所谓示教就是读取当前坐标值并记录到指定位号去。

网友L:
用带G代码的PLC,就搞定了,还可以导入G代码

网友M:
有的小客户跟你说很简单没什么要求的时候一般都是想让你报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