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使能

楼主(2020-06-22):
小白,问一下,西门子伺服使能时通过什么使能,编程还是设置。1500为例

网友A:
设置可以,通过继电器输出控制也可以。

网友B:
下次发帖亲尽量详细一些哦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9112

网友C:
使能,在西家传动里是控制字。既然是字,就是开关量控制信号。0或者1,仅此而已。但使能命令什么时候发,如何发,要根据控制工艺的需求,做一个逻辑判断,这个需要自己去根据需要编辑它的真值表。以满足实际的控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