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2):
最近在做一个美国的项目,三相电压是460V,后来单相电加热的我预留的是460/1.73=265V。
现在客户说他们的单相电是240V的,我就很纳闷了,他们的单相电240V是怎么出来的,他们那边的三相和单相电的算法是怎么算的呢,头疼

网友A:
美国电压标准(ANSI C84-la-1980)的规定
分类:基础知识
2009-08-09 21:57阅读(408)评论(0)
美国电压标准(ANSI C84-la-1980)的规定: 1.供电系统设计要按“范围A”进行,出现“范围B”的电压偏差范围应是极少见的,出现后应即采取措施设法达到“范围A”的要求。 2.“范围A”的要求: 115~120V系统: 有照明时:用电设备处110~125V;供电点114~126V。 无照明时:用电设备处108~125V;供电点114~126V。 460~480V系统:(包括480/277V三相四线制系统) 有照明时:用电设备处440~500V;供电点456~504V。 无照明时:用电设备处432~500V;供电点456~504V。 13200V系统:供电点12870~13860V。 3.电动机额定电压:115V、230V、460V等。照明额定电压:120V、240V等。 美国的工业用电为三相四线制227V/480V;民用是单相3线制120V 60HZ(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分开的). 在我国,长期是以单相二线和三相四线向居民供电,工业、民用混在一个系统,干扰很大。 而美国、日本、美州一些国家是以单相三线向居民供电,与工业系统是分开的。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国策保持100年不动摇。
目前世界各国室内用电所使用的电压大体有两种,分别为100V~130V,与220~240V二个类型。100V、110~130V被归类低压如美国、日本、等以及船上的电压,为因此它的设备都是按照这样的低电压设计的,注重的是安全;220~240V则称为高压,其中包括了中国的220伏及英国的230伏和很多欧洲国家.注重的是效率
按照美国电压标准(ANSI C84-la-1980)的规定,即范围A供电规定,应当符合下面这些要求的 标准联邦电力法规定供电电压为115~120V,但我们通常也可以认为是110V,接110V设备并不会损坏,一切设备都有一个至少125%的富余设计容量。 主要是美国人口密度小,所以线很长,电压必须提高,不然到末端就没有110V了。 对于单相电力,按照联邦法律规定,在满负载时,用电设备处必须保证110~125V,变压器处必须保证114~126V 在空负载时,电设备处必须保证108~125V,变压器处必须保证114~126V 他们大多州都准寻这个法案,即范围A标准法案。即115~120V系统 对于工业用电即三相四线制供电要求。 460~480V系统以及277V系统两大类。他们分2类工业用电的。 满负载时保证设备端440~500V,变压器端456~504V 空负载时保证设备端432~500V,变压器端456~504V 对于13200V工业用电接入,必须保证负载端12870~13860V,变压器端13000-14000V 总而言之一句话,美国的供电标准总体上看有115V、230V、460V、120V、240V这几大类。其中110V范围内的,即和国际110V系统一样,都可以通用,但通常电压能到120V,就如同中国说220V,事实上也能到230V一样 这是大多数州的,当然比如一些州由于经济条件以及人口密度问题,电压会有所提高或降低的。 但只要是能够运行在110V的设备,都可以在大多数州使用,而如果兼容110V-220V设备,即全球通用设备,即可在他们任何一个洲任何地点使用 美国的交流供电频率全部为60赫兹。 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美国大多数地方开民用电的申请接入时,填写的表格上写的是: 120V联邦电力法标准供电(ANSI C84-la-1980)A标准电力接入申请 而不是110V。但是到你家的时候,由于压降的原因就是110V了。但美国就是这样严格规定的

网友B:
有的地方三相电压没有零线的。需要单相的地方,是用单独的变压器变得,460V直接变240伏。记得墨西哥就是这样的模式。

网友C:
我们给美国做过一套设备,高速他们用单相220V电压,他们工厂就单独引入了单相220V电压

网友D:
美国的电压怎么算?

联邦制国家,供电等级有点不一样。

根号3倍没有错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美国的供电标准总体上看有115V、230V、460V、120V、240V这几大类。

其他的,客户说啥就是啥呗?

网友E:
我们的设备120VAC控制电压,配件难买,110V±10%刚刚在电压上限不保障。晕

网友F:
欧标和美标都是一个范围。现在的电气设备都适应这些标准的。关键是采购时,强调是美标即可。

网友G:
我做芯片生产设备,美国出品用了很多,各种电压、古怪变压器接触了不少,个人不喜欢美国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电压240V倒没关系,只是如果是单相的,我就就用1P空开,如果是三相240V的我就得用2P空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他们单独有变压器的话那我用空开就得用2P的了,本来用的1P的以为他们一零一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这个来的话那240V 应该是他们有单独的三相电源了,我还得多留个空开去控制,原本的1P空开给一零一火的现在两根火线我也得换成2P得了

网友B:
如果零线使用功率不大的话,不如自己配个隔离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端一端接地,这样就会有零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挺大的,40多KW的,等客户回复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