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2):
三菱变频器控制一拖四驱动电机,变频器下端的四个带电流保护断路器过热。
问题排查1电机电流没有过载
               2三相输出电压均衡
               3断路器没有虚接
               4变频器到断路器到电机电缆正常没有发热

网友A:
断路器多大的,实际流过的电流多大

网友B:
这个保护空开比较难啊,很多空开都不支持

网友C:
变频器下端还是要设置热继,我个人觉的可能是因为在有些断路器是基于一定电压等级下正常工作的,如果挂在变频器下端使用,电压值随变频器调速变化,也就会有问题。

网友D:
变频器一拖多电机运行,个人觉得还是用接触器配合热过载继电器。供参考

网友E:
赞成楼上的观点。

断路器,针对变频器输出的谐波有抵抗能力没?接触器一般都是针对工业电网负载而设计的,对电压电流的谐波承受能力强。或者把断路器的容量加大。

楼主:
电机是1.5kw空载电流在2.5~2.7断路器选择可调电流保护2.5-4A

楼主:
断路器选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是1.5kw空载电流在2.5~2.7断路器选择可调电流保护2.5-4A
有其他不发烫的案例么?如果有,替换法(不发烫的换去发烫的),如果没有,也必须忽悠采购采购一个崭新的回来替换法。

网友G:
断路器跳了没冲击电流吗,还是变频器够大

网友H:
如果是热敏片保护方式,应该受谐波影响较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