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2):
各位大神,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某现场的纯水系统的上位机显示的数据一直不动,与现场实际的数据不匹配,以为是通讯问题。但过了一天整个纯水系统停摆了。一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检查了所有模块和相关硬件都没有问题。最后,用最新一版备份程序与PLC内运行程序进行在线比较,发现运行程序与备份程序有出入,特别是组织块内的程序出入比较大。最后只能把备份程序重新下载,系统能重新运行起来。
想问下运行的PLC程序怎么会与备份PLC程序怎么会有出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某现场的纯水系统的上位机显示的数据一直不动,与现场实际的数据不匹配,以为是通讯问题。但过了一天整个纯水系统停摆了。一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检查了所有模块和相关硬件都没有问题。最后,用最新一版备份程序与PLC内运行程序进行在线比较,发现运行程序与备份程序有出入,特别是组织块内的程序出入比较大。最后只能把备份程序重新下载,系统能重新运行起来。
想问下运行的PLC程序怎么会与备份PLC程序怎么会有出入?谢谢

我个人认为:与你最新一版备份程序相同的程序被保存在RAM中,并没有保存至EEPROM中,因此在断电后,RAM中的程序丢失,系统将EEPROM中的旧版程序复制到RAM中,从而使得在线比较出现了较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