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2):
施耐德m340plc挂了一个bmxnom0200模块,和丹福斯fc360变频器走modbus rtu通讯,bmxnom0200模块这端是RJ45接口,变频器是过来的两根线。变频器过来的这两根线应该接plc这端网线(临时用网线测试下)里面的哪两根线呢?

网友A:
bmxnom0200模块说明书发来一下.

网友B:
4,5,正负现场试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和400确认过,的确是4正5负。现在有个问题,我变频器过来的两根线直接接到以太网串口网关上,在通过网关去读变频器的数据能读到;但如果把那两根线接到网线(4正5负),在插到bxnom0200模块上,或接到m340cpu上都没有反应,ser com指示灯都不亮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NOM作为Modbus主站时需要编程的,要用read、write_var块或dataexch块。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用到ADDM、READ_VAR、WRITE_VAR指令: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专家在此。

楼主:
之前忘记说了,程序是做了的,波特率那些都是设置好了的。…通讯上了的话mw1111那个值应该为0,现在不知道哪一步有问题,一直连不上,程序里第一个比较指令是准备做轮循用的

网友D:
5楼专家解读

网友E:
RJ45引脚说明,4.5两芯对应RS485两线制A+,B-, 4/5看的方向不一样顺序也不一样的,从网线端和直接看端口是有差别的,你不妨先用串口测试软件试试4/5的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线已经确定没问题,而且测试的时候我是对调过正负接线的,都是和前面发的监控程序图片上的一样的,没连上。后面有时间再试试,已经买了以太网串口网关,实在不行用串口网关算了

网友F: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应该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