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2):
请教大家,工业机器人和视觉系统,有必要用交换机吗

网友A:
机器人和视觉系统都上了,还缺个交换机的钱吗?
不加交换机怎么扩展,怎么连线调试?

网友B:
最好用交换机.
最好是千兆的,
最好带光纤的...

网友C:
相机别用交换机,买网卡拓展直接插电脑上,和机械手交互可以用交换机

网友D:
相机一般是插工控机上 或者是相机控制器 再通过网线和机械手连接,如果有其它的设备需要联网,就需要加交换机!

楼主:
听说华为的交换机不错吧

网友E:
有必要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