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一个按钮启动后。蜂鸣指示灯闪烁。皮带1#-6#依次顺序启动。  1#一号启动后完成后,2#也跟着启动 依次顺序 完成启动后,蜂鸣器停止。休眠十分钟或者无感应器时,蜂鸣器启动,  停止后也是,6#停止后完成 ,5#停止、、依次逆序 停止 皮带6#-1#逆序停止,这个用LOGO!怎么做到

网友A:
应该不难吧
一次按时间接通?那就用6个定时器
断开也是按时间依次断开?那就就再用几个定时器。

网友B:
很简单的逻辑控制,顺序启动(或者逆序启动),顺序停止(或者逆序停止)。不要说你没有编制过步进梯形图指令梯形图吧?

1启动--给信号--2启动--给信号--3启动......
1停止--给信号--2停止--给信号--3停止......

网友C:
这里有一个甫哥,玩LOGO!可好了。问问他就行了。好像还是版主呢。另外去西门子的官网技术论坛,LOGO!版区的版主玩LOGO!也很厉害。

其实LOGO!内部有时钟,也有各种逻辑的块。自己试着搭就是了。它能自检你的程序,所以,不用实际连接系统,在电脑上自己模拟就能检验自己做的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LOGO!其实挺好玩的。我以前很想用,单位的老板不让用,说LOGO!是家用的控制器,上不了工业系统的台面。要用就用PLC。所以,我的设想、计划、尝试都白费了。嘻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OGO!其实挺好玩的。我以前很想用,单位的老板不让用,说LOGO!是家用的控制器,上不了工业系统的台面。要用就用PLC。所以,我的设想、计划、尝试都白费了。嘻嘻。
logo!除了输出点的功率可以大点,功能上确实不如plc丰富。价格也不是很有优势,我觉得你们老板没毛病。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嘻嘻,我看重的是LOGO!的图形化编程。以及它的自检功能。真的是帅呆了。不懂编程可以,只要懂行业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布尔代数的逻辑运算,比如说,模电数电基础,比如说闭环控制系统。操作LOGO!就是画原理图那种。多爽!

老板就是成本,性价比什么的,喜欢算经济账。我是想玩LOGO!不让我玩。一直都是一个遗憾呢。呜呜呜

网友E(2021-08-12):
看这个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好友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