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求教,想用一台g120变频器带三台不同的电机,不是同时工作,怎么把三组电机的参数设置到变频器里,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几个字能说的清吗,G120参数可以分组的,具体你可以用startDrive连接变频器进行在线调试,中文很直观

网友B:
在说明书里,对这种多组参数转换是有例程介绍的。

第一,电机不一样,控制一样,可以只选择电机数据组做转换,命令数据组不动,大家共用;

第二,先设置一组电机数据组参数,然后将其数据组改成另外一组参数组有效,继续设置第二套电机参数;以此类推;

第三,完成各组的电机参数设置以后,利用两个开关量端子,选择各组谁当前有效。比如:00;01;10。代表三个参数组自由转换。

变频器的参数组转换,要在电机停止状态转换。不要在电机运行时在线转换。否则会发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几个字能说的清吗,G120参数可以分组的,具体你可以用startDrive连接变频器进行在线调试,中文很直观
就是想要在变频器里设置三组电机参数,然后可以切换使用,有相应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说明书里,对这种多组参数转换是有例程介绍的。

第一,电机不一样,控制一样,可以只选择电机数据组做转换,命令数据组不动,大家共用;

第二,先设置一组电机数据组参数,然后将其数据组改成另外一组参数组有效,继续设置第二套电机参数;以此类推;

第三,完成各组的电机参数设置以后,利用两个开关量端子,选择各组谁当前有效。比如:00;01;10。代表三个参数组自由转换。

变频器的参数组转换,要在电机停止状态转换。不要在电机运行时在线转换。否则会发生危险。
我看手册有介绍添加DDS组,请问有相关的实例可以借鉴吗?

网友B:
DDS就是驱动参数组。说明书里讲的很详细了。这里赘述不方便。

操作手册中扩展调试章节第6.9在不同设置之间切换,内容看的明白吗?自己试着操作对理解说明书所述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S就是驱动参数组。说明书里讲的很详细了。这里赘述不方便。

操作手册中扩展调试章节第6.9在不同设置之间切换,内容看的明白吗?自己试着操作对理解说明书所述效果更好。
请问有操作手册发一份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老哥,明天我试试,今天我调试的时候有点不知所措,看完这个有点思路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客气。有问题及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有问题及时交流。
谢谢老哥,这个设置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