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当我按下急停按钮  报警信息弹出有时快有时慢  是什么原因呢     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顾美也有PLC?
以前见到过顾美的触摸屏,就是仿台湾HITECH的;

网友B:
这个不好下结论,不知道楼主所指的快和慢的定义,先排除外部接线的问题再讨论程序的合理性会更好,话说,你选择用顾美的PLC,可以一起用顾美的屏啊,或者用顾美的一体机,价格肯定比你的台达屏配顾美PLC的造价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顾美有plc的    小型设备用这类plc方便  也能很好的控制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里还有两块台达的屏  领导要求给他用掉

网友C:
报警的取样时间 默认是2秒
如果你按下急停的时间正好在取样前,反应就快;在取样后,就得等下一次取样。
这个时间可以在触摸屏的报警记录里改,改短了会更快的消耗内存。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我试试   报警反应慢不安全

网友D(2020-09-12):
检查通讯波特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