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里西门子的扩展模块宏已经加上,怎样修改名称和点位信息

楼主(2020-06-23):
例如:自带的字母改成常用的自动、手动等,点位排序改成2.0--2.7

网友A:
插入宏之后改了再重新保存宏,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B:
PLC地址是可以编址的,项目数据-PLC-编址,
至于移动位置,修改文字都可以在属性里修改

网友C:
PLC地址是可以编址的,项目数据-PLC-编址,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