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家里的总配电柜的万能断路器DW15-1600,分合闸一直正常,就是合闸后一直的吱吱的声音,有老师傅说是释能线圈要更换了,但是释能线圈应该是在合闸的时候起作用,合闸完成后没有通电了,我的分析是欠压脱扣的线圈有问题了,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A:
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出来是哪里来的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合闸了,全是铜排,还真是不好听出来,

网友B:
可能是电柜铁皮侧板固定螺丝松了,碰过过这种现象,偶然发现的。

网友C:
将失压脱扣线圈拆除试试。

网友D:
除了欠压线圈其它没有带电的  除非电流接近一千六百多安    仔细听听欠压线圈  应该好判断,,,,

网友E:
看看温度如何?
接触不好也会有可能。
欠压脱扣线圈可以断开接线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看温度如何?
接触不好也会有可能。
欠压脱扣线圈可以断开接线测试。
哈哈!欠电压脱扣线圈貌似只断开接线还真合不上闸咧。

网友F:
把欠压线圈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