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那位大神,咨询一下,MX Component是不是只能监控PLC软元件,不能控制,就是说PC只能读PLC,不能写,是这样吗?

网友A:
都可以的。

网友B:
读写都是没问题的,你用的什么编的上位机?

网友C:
用MX插件,PLC侧选择的MC协议或者SLMP协议,默认的是MC和SLMP协议是写入禁止的,所以只要在PLC侧设置下,允许写入,上位机就可以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