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3):
求朋友们帮帮忙,ABB变频器ACS355用在医院实验室恒压送风系统中,如何设置?
风机最大压力500帕,要求恒压在350帕

网友A:
你先百度一下风压变送器,淘宝上也有卖,该变送器可以输出4-20mA,可分高压气接口(用于测量正压用),以及低压气接口(用于测量负压用),对于你来说,只需要将高压口接上就行了。4-20mA可直接连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至于怎么设置,那就太简单了,变频说明书应该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