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4):
请教一下欧姆龙伺服驱动器上电只显示两条横线,指示灯正常,不工作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伺服?走EtherCAT协议的吗?欧姆龙伺服显示--应该是正常的,无动作要看你程序和参数设置上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