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4):
指定的符号地址无效。请检查支持的储存区和有效地址。
每次都是这个样子,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呢?

网友A:
可以简单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应该是库存储器分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库存储器分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你上一张图行不行?

网友C:
Smart软件版本是多少?V2.5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