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折弯机,牛

楼主(2020-06-24):
压死边、圆弧、折角,一气呵成。

网友A:
想知道送料到位的检测是什么方式?

网友B:
这个确实牛

网友C:
工件输送、转向看的云里雾里的。

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送料到位的检测是什么方式?

看这个,有两个基准边是定位的,这就足够了。

网友D:
传送的机构看上去像丝杆伺服电机,用于固定的是中空吸(负压)原理,转向可能是用的旋转气缸,这只是大概猜测

网友E:
不错,但是还是有改进的地方,不要人工,全自动简单机械手送料。

网友F:
进料和工件旋转是怎么实现的?哪位大神解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但是还是有改进的地方,不要人工,全自动简单机械手送料。
这简单,配个机械手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错,但是还是有改进的地方,不要人工,全自动简单机械手送料。
那也不行,钢板还要人工去买来,应该全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