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相脉冲

楼主(2020-06-24):
伺服编码器的Z相脉冲接plc,电机不动作的情况下plc的输入端常亮?
plc是npn型的,OZ接到X1(高速),GND接到24V-。怎么解决输入点常亮的问题

网友A:
线有没有接错,转起来是不是就不亮了,正常电机应该只在Z位时才亮的

网友B:
从你的图来看的话,OZ端应该是要电流流入的,所以,如果你的PLC是NPN的,X端子是电流流出的,所以,是不是应该是把GND和伺服的GND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C:
编码器分为4中输出类型。 1.集电极输出型 2.线性输出型(差分型)3.电压输出型 4.互补输出型 每种编码器与plc接线有区别需要注意。
plc与驱动器通信一定要共0,否者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故障。
不知道你的plc具体什么型号,建议你好好确认下plc是否支持差分编码器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静止或者运动都是常亮的,plc检测不到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分为4中输出类型。 1.集电极输出型 2.线性输出型(差分型)3.电压输出型 4.互补输出型 每种编码器与plc接线有区别需要注意。
plc与驱动器通信一定要共0,否者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故障。
不知道你的plc具体什么型号,建议你好好确认下plc是否支持差分编码器信号
用的是集电极输出的,驱动器是支持集电极输出的,而且确定plc与驱动通讯共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图来看的话,OZ端应该是要电流流入的,所以,如果你的PLC是NPN的,X端子是电流流出的,所以,是不是应该是把GND和伺服的GND连在一起就行了
是共用信号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静止或者运动都是常亮的,plc检测不到脉冲
你最好画个实际的接线图上来,就算没有信号输出也不应该常亮,应该是不亮才对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1.驱动器是什么型号?驱动器参数里确认了吗?像这种差分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驱动器可能会有参数no nc之类的设定,确认下。
2.可尝试不用z集电极输出,用z脉冲输出到plc观察一下现象是否一样.
3.我推测驱动器参数设定不良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驱动器是什么型号?驱动器参数里确认了吗?像这种差分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驱动器可能会有参数no nc之类的设定,确认下。
2.可尝试不用z集电极输出,用z脉冲输出到plc观察一下现象是否一样.
3.我推测驱动器参数设定不良可能性比较大
驱动器是时代超群的DM-26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静止或者运动都是常亮的,plc检测不到脉冲
你最好画个实际的接线图上来,就算没有信号输出也不应该常亮,应该是不亮才对的
就接了两根线,22角(OZ信号)---plc(x1高频输入点);1(GND)---plc(0v)

网友D:
接线没有问题,手动或低速转动电机,万用表测一下Z输出,万用表一端接24v,另一端接驱动器22脚,Z相有输出时能显示24v电压
或者换一个PLC输入点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脚号有没有看错,我的潜意识里面驱动器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还是检查接线对不对,这个要认真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没有问题,手动或低速转动电机,万用表测一下Z输出,万用表一端接24v,另一端接驱动器22脚,Z相有输出时能显示24v电压
或者换一个PLC输入点试试
换那个点都是常亮,电压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号有没有看错,我的潜意识里面驱动器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还是检查接线对不对,这个要认真仔细看
应该是驱动器型号的问题,换成松下的就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驱动器是什么型号?驱动器参数里确认了吗?像这种差分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驱动器可能会有参数no nc之类的设定,确认下。
2.可尝试不用z集电极输出,用z脉冲输出到plc观察一下现象是否一样.
3.我推测驱动器参数设定不良可能性比较大
非常感谢!!应该是驱动器型号的问题,换成松下的就好使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了就行,建议你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以后对工作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