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4):
目前,工厂学习,发现这个工厂的用了有源滤波,无功率补偿电柜,就不能投入使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源滤波带有无功补偿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滤波带有无功补偿功能的
是的,这个我百度查到,但是为什么,不能同时用呢

网友B:
有源滤波有其自己控制的无功补偿部分,可以抑制各种高次谐波,可以进行无功补偿,同时能防止谐振。我的理解,如果再与别的无功补偿设备同时使用,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以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滤波有其自己控制的无功补偿部分,可以抑制各种高次谐波,可以进行无功补偿,同时能防止谐振。我的理解,如果再与别的无功补偿设备同时使用,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以上功能
感谢回复,我们的新工厂据说是安装有源滤波电柜和无功率补偿

网友C:
有源滤波对电子设备产生的谐波抑制效果非常好。我们单位就是有源滤波电柜和无功补偿电柜同时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源滤波对电子设备产生的谐波抑制效果非常好。我们单位就是有源滤波电柜和无功补偿电柜同时运行的。
你们单位是怎么安装的,例如有源滤波和无功率补偿电柜距离有多远

网友D:
有源滤波与相位调节捆绑在一起的,就有功率因数调节功能,如果仅仅是有源滤波,那就没有功率因数调节功能。所谓功率因数调节功能,就是可以对输入侧电压电流相位做超前或滞后的调节功能。一般具备这种功能的变流装置,前端都要加有源滤波器。

两个装置如果都具有功率因数调节功能,那不就相互作用,相互干涉了吗,所以,取其一还是必要的。

网友E:
补偿柜你如果在电机附近安装就肯定可以投切的,那样就不会受你的有源滤波器的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源滤波对电子设备产生的谐波抑制效果非常好。我们单位就是有源滤波电柜和无功补偿电柜同时运行的。
你们单位是怎么安装的,例如有源滤波和无功率补偿电柜距离有多远
安装在一起的。进线柜出来就是有源滤波柜,接着就是无功补偿柜,然后就是馈电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