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冗余系统怎样实现?

楼主(2020-06-24):
线路一和线路二电源互为冗余,每个下面带的开关电源也要互为冗余,如果不是二个开关电源的话我就知道用个双电源转换开关就可以实现了,但带了个开关电源也要冗余,我就不知怎么怎么办?

网友A:
DC0并联,
DC24V串接一个二极管并联?

网友B:
你的开关电源是冗余电源?还是另配的冗余模块?

网友C:
实际上变成直流了,比你说的不变容易冗余.你说的双电源转换开关是有间断的.
如楼上,一般直流用二极管冗余.
部分直流电源自带二极管,可以并上直接冗余.

网友B:
冗余与二个开关电源的并联并不能等同的;

楼主:
应该说是整条电源回路包括220V的和24V的,整个都要冗余,220V那里没画详细

网友D:
西门子冗余电源模块了解一下
https://www.diangon.com/m397021.html

网友E:
220电源冗余啥?上一台10KW的UPS不间断电源供应系统,一万多两万块钱,供应控制线路电源一天24小时没啥问题。比另拉线路导致的变压器购买费和变压器增容费便宜多了。至于开关电源冗余,必须上多电源并联的品牌电源,明纬电源,西门子电源等等。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说的太轻松了
一万多!这个比技术问题更难搞定
另放一路220v电源线几百块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

网友G:
我的冗余是直接上一套电池组+开关电源,外电掉了电池组照干

网友H:
看看明纬的官网冗余模块,里面也有说明书怎么使用,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