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4):
本人新手请问大佬,为啥我只能调用p1p0没反应,还有个问题如果我想子程序执行完了继续执行不返回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描述不清楚,打回重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只能调用子程序21掉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上了程序图,两个子程序单独都是没问题的,放一起之后只能调用第二个子程序调用第一个子程序没反应是为什么,求大佬指教

网友B:
M157和M152互锁下试试

楼主:
有互锁功能但是调用子程序1的时候能断开子程序2就是启动不了子程序1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57和M152互锁下试试
监控画面看互锁的断开功能两个都是正常的,但是子程序1无法启动,但是能断开子程序2

楼主:
我把子程序的标号互换了还是只能启动子程序2

楼主:
plc重新上电之后子程序一能启动一次 然后就启动不了,run stop都没用只有重新上电才能启动一次这是什么原因